求助:F550 第一次飞正常 第二次飞就没反应了

楼主(2013-10-11):
六月份TB上买的F550到手飞,今天才第一次到野外试飞,第一次飞行一切正常,飞行五分钟后,考虑到购买时间比较长,电池没有充满电,于是降落下来,发现闪红灯,以为电池量不够,换了块电池,发现没反应,GPS模式下二绿三红,姿态模式是二黄三红,请各位大大指点

网友:
老板,请研究好背熟说明书再潜水一阵子再玩航模吧,航模需要很多专业知识才能玩转的,不是路边随手就买来玩的玩具啊

网友:
我也飞550 建议你先熟悉飞控LED灯的含义及起飞前的检查工作。有什么不懂的可以联络我,互相学习。

网友:
GPS沒訊號了...檢查一下GPS接線處或PMU模塊是否鬆動、脫落

网友:
你好,请问你说的没反应是什么没反应?

楼主:
是自己犯了个低级错误,我是在房间里换的电池,在房间里测试,当然搜不到星了,放到野外就正常了。今天在外面飞了二块电池(狮子品牌5200mAH 11.1V),都是飞六分钟就差不多没电了,请问那种电池给力一点

网友A:
楼主奇葩一个,鉴定完毕。呵呵。电池我用的也是狮子,大家都说好我还没怎么用没有发言权。花牌我用的多那电池做工不错,就是不能长时间放,放久了电池损坏严重。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自己犯了个低级错误,我是在房间里换的电池,在房间里测试,当然搜不到星了,放到野外就正常了。今天在外 ...

暈倒中.....
DJI 1038 槳3s 5200mah電池因該能飛久點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奇葩一个,鉴定完毕。呵呵。电池我用的也是狮子,大家都说好我还没怎么用没有发言权。花牌我用的多那电 ...

再好的电池都不能长时间存放,一般单片电芯3.85v保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