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懂ARTCAM的,有问题请教

楼主(2013-10-11):
一个正方形30*30 ,,ARTCAM如果只编一个刀路绕一圈走,不留余量,加工出来的东西就是30.5*30.5   但是编两个刀路,一个留0.3余量,再接着一个不留余量的刀路,走出来的东西就是30*30    为什么明明没留余量,ARTCAM走出来的刀路自动留余量呢,不能一步到位非要先粗后精???请路过的人指点下。。。谢谢

网友A:
是你的机器问题吧?机器刚性不好?软件应该不会出这种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你的机器问题吧?机器刚性不好?软件应该不会出这种问题的。

机器材料是铝合金,铣ABS塑胶,钢性再怎么差也不可能差这么多吧

网友B:
刀的直径是多少

网友:
应该是让刀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刀的直径是多少

2MM双螺旋铣刀,刃长10MM,刀柄3.175

网友C:
你这样试试
1,刀路走两遍,如果问题解决,就是让刀了。
减少吃刀量就好。
2,AC恢复默认设置,说不定哪里设置有误。
3,刀具精度是不是有问题?
4,实在不行,手工刀补吧,设置刀具直径减去误差部分
我怀疑是第一条!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样试试
1,刀路走两遍,如果问题解决,就是让刀了。
减少吃刀量就好。

什么是让刀啊 ?

网友:
刀具因为刚性不足产生的误差
叫让刀

网友D:
2MM直径10MM刃长,手都可以轻松扳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2MM直径10MM刃长,手都可以轻松扳短了,

额。。。这个。。。改天用6MM刀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