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性价比高的高压BEC

楼主(2013-10-11):
哪位朋友能推荐可以输出电流8A以上.电压可以到7.4VBEC.性价比高的.可靠的..请朋友们推荐.谢谢

网友:
要到8A以上的,可以选择的真的不多~
大力士超级BEC ,3-14LiPo Cells,持续10A,峰值15A~5.2V,6V,8.4V和9.0V可选!
大力士 超级Mini BEC G2,2-8 LiPo Cells,持续10A,峰值20A!5.3V, 6V, 7.3V和8.2V 可选!

其实这个就够用了,
GRYPHON Polaris GSR-3030 稳压器
Input voltage : 11.1V~30V(3~7 LiPo Cells)
Output voltage : 5.6V, 6.0V, 6.8V, 7.4V Selectable
Output current : 10A(Max Peak),
5A(Continuous) @ 22.2V
7A(Continuous) @ 11.1V
不过不到8A,楼主可以无视!

楼主:
感谢热情回复

网友(2014-08-01):
直接电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