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螺距曲线的设置

楼主(2013-10-11):
请问大家 螺距曲线是每个点设置相应的度数好还是+—11度中间拉成斜线好

网友A:
螺距的设置还是线性一些好,油门曲线可以调置成非线性。

网友:
3d的年代一条斜线

网友:
没错,什么normal、idel1、idel2、hold,我全射出一条斜线:-9、0、+9,无论怎么切换,都不用考虑。

网友:
normal可以把负螺距设成-3度,中点0度,中点到正螺距一条斜线,3d就+-11度一条斜线,这样从normal切3d不会掉高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螺距的设置还是线性一些好,油门曲线可以调置成非线性。

很到位,不打针都有见血

网友:
我是进来学习的,顺便马克下。

网友:
新手-3 5 11度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螺距的设置还是线性一些好,油门曲线可以调置成非线性。

请问 能具体的解释一下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 能具体的解释一下 谢谢

以上的两张图可以示意线性与非线性。

网友:
楼上头像 像个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