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放上模拟器录像求教了!!!!!!求指点~~~~~~~~~~长~~~~~~~~~~~~~~~~~~~~~~~~~

楼主(2013-10-11):
车转过来的,之前也飞过911

现用的是美国手SM600+G4。FlyZone Cessna 182机型。

飞了大概有三个小时的时长,不知道我这样飞是不是正确?错在哪?哪需要改进~~~~~

``录像文件传送门~~

录像文件放 D:\Backup\my documents\RealFlight G4\Recordings 蓝色字体部分请参考自己电脑“我的文档”位置~

?firsttime=0
水果地址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MzI0Nzg1OTYw/v.swf
我是看了这个视频才确定了以后要飞的机型。
疑问:
1·那么我该从什么机型开始练?
2·训练步骤顺序呢?ps起落?转弯?吊机?还是什么???

3·练到什么程度了才能有把握出场飞????

模拟器摇杆的设置有没有对

左杆  上   加油门     下  减油门          左   左方向      右   右方向
右杆  上   升舵        下  降舵            左    左侧倾     右    右侧倾

有什么问题吗?????

多谢!!!祝进来看的模友永不失控~回复的模友永不炸机~~~~~

楼主:
沙发要还是要还是要还是要呢?

网友:
呵呵,无语了我回复了哦

网友A:
看来楼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慢慢来吧。
目测有时间天天飞的人要达到录像中的水平:模拟器飞行3000小时以上,真机飞行1000起落以上。
你的升降舵反向了,拉杆(向下拉)时飞机应该向上飞。
-----------
模拟器飞行到"不是飞机带着你操纵,而是你操纵飞机"时就可以上个练习机实地飞行了。你达到如下标准就可以找个真的练习机实地练习了:1)每次练习的全过程画面中都能同时看到飞机和地面,全程保持低空飞行;2)能在低空转弯时保持高度;3)能连续在跑道上面做三次通场飞行;4)能连续多次降落在跑道上。
-----------
真心告知:象真机好看不好飞,不适合初学,富一代、二代、三代例外。
----------
当你用真机能熟练完成起飞、转弯、降落、筋头、横滚、8字、失速倒转、螺旋等特技飞行后,你就可以换个3D机开始练习3D飞行了。

网友B:
这个是什么模拟器啊   这么真实    比凤凰4好多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看来楼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慢慢来吧。
目测有时间天天飞的人要达到录像中的水平:模拟器飞行3000小时以上 ...

哪里有具体的教程啊?我横滚走航线走不直,也没人指点,不知道怎么搞。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楼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慢慢来吧。
目测有时间天天飞的人要达到录像中的水平:模拟器飞行3000小时以上 ...

谢谢!!!!
心里也大概知道要飞3D很难。。。。。只是有个目标练习。在模拟器上对操控舵量等有正确的条件反射后,再考虑出场飞什么机~~~~

再次感谢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什么模拟器啊   这么真实    比凤凰4好多了

RealFlight G4 汉化版

网友D:
引用 楼主:
RealFlight G4 汉化版

网上搜的价钱差好大,这个模拟器要多钱? 还是我网上能下到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RealFlight G4 汉化版

在哪里下载的 ?求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D:
网上搜的价钱差好大,这个模拟器要多钱? 还是我网上能下到呢?

我是60左右收的二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哪里下载的 ?求链接

和模拟器一起有光盘。看下试搜一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哪里有具体的教程啊?我横滚走航线走不直,也没人指点,不知道怎么搞。

其实飞模型最难的是走直线。平飞直线就难--不受风等外界的影响。
横滚走直线操纵时要画圈,到于要画多大、多快,这就要练了--我是日本手。
基本原理:
保持平飞:
倒飞状态:要推点杆,以保持倒飞状态的升力。
侧飞状态:要给点方向舵,以保持侧飞不掉高度。
上面三个连接起来,对于日本手来说,左手就是在划圈。

网友B:
下载了  这个软件直升机怎么都设置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载了  这个软件直升机怎么都设置不好

没想玩直机就没研究过~~~~搜索一下吧,应该会有教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