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KST215供电问题。

楼主(2013-10-11):
450:中特威60A SBEC输出5.5V 4A,亚拓450MX电机,斜盘215,陀螺MB,尾舵亚拓520。
接收是30多元的山寨6100。
有一次飞的时候,一开3D突然飞机往上窜,然后炸机, 把一个215都烧了。
我就想请教大家,这个究竟是BEC供电不足,还是干扰失控造成的啊。
比较郁闷。请大家帮忙分析。

网友:
第一次飞3D的话可能是切换模式的点不对,控设置不对,反正不会是供电不足,供电不足的反应是打舵没用,而不是三个舵机同时跑到最大偏置点

网友:
不是供电不足的问题

楼主:
肯定不是第一次3D,哈哈

楼主:
因为我看论坛有模友反映215比较耗电,说在6V电压下电流可达1A

网友:
大鸡首次切3D前,你肯定要拔掉电机线在地上做好测试才行啊?其实小机也一样,防止设置不小心弄错造成危险。

网友:
我的也是3个215斜盘,DS520尾舵。。用的是亚拓35A的原厂电调,目前飞了很多起落,一切正常。。炸鸡5次了,一个舵机都没扫,因为我用的易碎舵机臂,同时为了加大易碎舵机臂断裂几率,我把易碎舵机臂再次削了一个断裂缺口。所以每次炸鸡必断,舵机齿没事。

网友:
参观学习打酱油的路过,没看见有价值的线索。

网友:
无视频无真相,本人6V没发现什么问题

网友:
关个电压啥事!干嘛整天有人说215什么的电压问题!?

网友:
配置这么好为什么接受要用山寨

网友A:
我用飞腾40A的带3个215和一个515,有副翼的机,刚装完,悬停好像没问题

网友B:
215又躺着中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215又躺着中枪了。。。

为什么叫躺着中枪,本来就是这么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飞腾40A的带3个215和一个515,有副翼的机,刚装完,悬停好像没问题

试飞归,连续3个电,3d也切过,没任何问提,就是飞行时间短了点,5分30秒落地3.72左右。lz为要山寨接收!!!不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