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用多大的电池最佳

楼主(2013-10-11):
如题,准上500了,用多大的
电池
最佳,求推荐

楼主:
准备入RJX500,用2600的电池会不会小了呢。

网友A:
3300 吧,2600也可以

网友B:
安装空间和重心调整不受影响的话,3300的应该是最佳选择了,从放电能力和飞行时间上都有不俗的表现。2600和3000的电池也不是不能用的啦。

网友C:
2600-3000之间,我试过3300的,有点重了重心靠前

网友D:
3300的头罩里装不下只能用2600的了,但2600显的小了一些,如果能装得下的话最好是3300电池。

楼主:
我看了RJX500的安装图纸,电池好象可以调整前后的位置。

网友E:
2600~3300都OK,一般我飞都是用2900的,配重很好,动力很好,所有一切都很好,

网友F:
2600最好吧,不然重了

网友G:
2800-3000正好,可惜少有这个mA的电池

网友H:
500最大用3300,用3600的就太重

网友I:
3300的估计太大了

网友I:
我用的都是2600的,太大了过重也装不下

网友J:
2800毫安电池

网友K:
2600的航线飞7分钟多点,下来3.75左右

网友L:
RJX的500为什么没有尾杆支持呢,这个看着有点不顺眼呀

网友M:
2600MAH最佳,3300mah可以飞,但头罩安不上了。标准是2600mah,觉得时间飞行少,可以多备几块电池。

网友N:
人家问的是rjx500.用3300刚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N:
人家问的是rjx500.用3300刚刚好

谢谢,已经的到RJX500很多用户的确认。3300的确很好。

网友:
我的亚拓500dfc 是用的2600的电池,感觉头轻了一点

网友:
格式3200mah 35C。你明智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