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请教90级油直大浆问题

楼主(2013-10-11):
90级油直目前用的690大浆   尾浆是105MM  发动机OS91  换710大浆有什么影响吗?是否合适

网友A:
没什么 的,,690与710 也就只差20毫米。。

—105的 尾桨 不需要变 。完全可以照常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什么 的,,690与710 也就只差20毫米。。

—105的 尾桨 不需要变 。完全可以照常飞。{:1_61 ...

网友B:
如果你飞3C动作可以用长浆,这个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飞3C动作可以用长浆,这个没问题。

哦,对发动机动力不会有影响吧,是不是还得从新调整,90机不用定速度话用什么油门舵机比较合适,主要是安全可靠点

网友B:
我一直没用定速器飞3D,传统无级变速,呵呵!但油门要速度反应快的舵机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一直没用定速器飞3D,传统无级变速,呵呵!但油门要速度反应快的舵机才行。

朋友也送我一台90,舵罗是JR OT55,舵机怎样配件?只飞航线练习的

网友:
练习航线也要一部到位用好的舵机,建议用BLS251,BLS253的都可以。用上你就知道了!

网友:
飞航线的话我也建议用一下BLS251,LS253都可以!价格最贵的一般都在4500以上,主要安全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