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 LITE GPS模式下无法悬停

楼主(2013-10-11):
用LITE飞,GPS模式下起飞全部绿灯,飞起后GPS模式,无法定点定高,手要一直往前推杆,否则机子老是向后飞,到最后就有点抽风一样不停控制了。
600的铝合金机架,ES2216电机,1045桨,好赢40A,GPS是抽风后迫降下来碰掉了,吓死人了,差点往车上打啊!

网友:
机子重心要在正中(装了电池以后)
第一个图的GPS相对坐标也要设置注意正负值

网友:
感度什么的先别动,全100%

网友:
检查重心  电机座 水平   GPS安装

网友A:

重心尽量靠正中,但我觉得这不是根本原因!请检查:倒扣过来后四个电机是否都着地了,确保四个电机在同一平面且垂直。另,要保证飞控粘的水平。还有GPS的安装方向,参照说明书!

网友B:
楼主您好,目前您可以尝试以下方法:
1.主控位置在飞行器的重心位置(加电池后测量重心位置)
2.GPS安装位置请正确填写数据,具体参照说明书。
3.使用默认参数试飞后再进行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心尽量靠正中,但我觉得这不是根本原因!请检查:倒扣过来后四个电机是否都着地了,确保四个电机在同 ...

飞是能飞起来的,刚开始飞的时候只是单纯的倒退,问题是飞到一会儿后,机子就开始不听控制四面乱晃了。很奇怪。我怀疑是GPS模块有问题了,但是我又不懂怎么检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您好,目前您可以尝试以下方法:
1.主控位置在飞行器的重心位置(加电池后测量重心位置)
2.GPS安装位 ...

飞是能飞起来的,刚开始飞的时候只是单纯的倒退,问题是飞到一会儿后,机子就开始不听控制四面乱晃了。很奇怪。我怀疑是GPS模块有问题了,但是我又不懂怎么检测

网友B:
引用 楼主:
飞是能飞起来的,刚开始飞的时候只是单纯的倒退,问题是飞到一会儿后,机子就开始不听控制四面乱晃了。很 ...

您好,看你的飞行器图和参数图,GPS安装位置数据没有填写。另外,中控器是否在重心图片看不清楚,如果可以请发大图再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好,看你的飞行器图和参数图,GPS安装位置数据没有填写。另外,中控器是否在重心图片看不清楚,如果可以 ...

你看下

网友B:
您好,请把主控放在中心板正中央,也就是重心位置。GPS天线方向要与中控一致,GPS安装位置在调参软件里正确填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好,请把主控放在中心板正中央,也就是重心位置。GPS天线方向要与中控一致,GPS安装位置在调参软件里正确 ...

对电机什么的有什么要求吗??

网友C:
GPS方向装返,再看下说明书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看下

LZ:先仔细看看说明书吧,你的GPS和主控的方向不一致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GPS方向装返,再看下说明书

症结?不知道反过来装是否会是楼主这情况,要是,估计就是里面的磁感在gps模式下也是起作用的。。。。

网友:
1,gps位置要正确填写
2,罗盘校准确保成功
3,不要在有大型金属物体周围飞行(比如汽车)

网友:
gps带线的那头要指向鸡头方向。

网友:
安裝--->GPS與重心位置未填上正確數值
做好所有校準~包括指南針校準

网友:
gps朝向反了,xyz轴啥都没填,能悬停才就怪了!!!重心在4个电机对角交叉的地方,尽量往这个中心配重

网友D:
又是没好好看说明的就急着飞的呀,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