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动力配置

楼主(2013-10-11):
本人曾经有飞直机经验,四面停、简单的八字航线基本过关,最近迷上了四轴,所以也想加入这个大家庭。经过两个多月的潜水,暂定入门配置如下,有什么更好的提议请老师和同学们给个意见,先谢过了!
飞控:玉兔2(原因:调参软件是中文的,而且界面比较直观)
机架:F450(原因:在X宝上一搜基本都是红白满天下,除了一些更高端的炭纤产品,另外,我就这个机架想问,正版DJI F450和山寨的F450质量差远吗?除了价钱之外)
电池:2200 30C 11.1V(原因:飞电直时很多存货)
就以上的配置,我应选择什么电机?多大的电调?什么型号的桨?
如果能一直玩下去,以后我打算装个OSD,玩玩图传,主要想享受第一视驾驶!希望老师和同学们给个引导,让我顺利加入这个四轴大家庭!谢谢~~~

网友A:
山寨的架子偏软,可能震动的厉害一些
电机2216就差不多吧

网友B:
你提出的的需求是就是大众的需求。

2212的电机+20A电调+1045桨+F450机架

空机800g左右 +2200mah电池,飞7-8分钟。

如果想更长的时间 :
2216电机,30A电调,12寸桨 +多块电池并联。

网友C:
飞控建议上现在性价比较高的naza lite,整体比兔2更稳定一些
另外关于机架,山寨450跟dji450之间最大的区别有2个,1是材质,山寨偏软,2是集成电调板,dji450集成了电调板,对于新手来说,可以省去很多布线的麻烦
对于以后考虑fpv,是这样的,这个范围很广,看你准备选择一个什么样的摄像设备,480p摄像头也可以fpv,狗3微单也能用来fpv,这些不同的设备决定了飞机负载不同,所以建议还是想好自己的需求再决定上什么配置

决定需求-估算负载重量-选择动力配置-根据负载重量及动力配置决定机架所需尺寸

网友D:
楼上最后一句说的顺序正确,如果只是玩一下就算了的话就无所谓

网友E:
新买的悟空,准备上六轴。飞越690架子,恒力4822(570kv)电机,好赢30A铂金,飞越1238碳纤维浆,4S 5000毫安电池,这样合理不?新手没权发帖,借宝地一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山寨的架子偏软,可能震动的厉害一些
电机2216就差不多吧

感谢兄弟的意见,看来转营其它项目的投入资金也会越来越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提出的的需求是就是大众的需求。

2212的电机+20A电调+1045桨+F450机架

感谢兄弟的意见,另外我想请教一下,好盈出的有款20A和25A的四合一电调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飞控建议上现在性价比较高的naza lite,整体比兔2更稳定一些
另外关于机架,山寨450跟dji450之间最大的区别 ...

超级感谢兄弟超详尽的意见,小弟受益匪浅。我也很向往Naza lite,价格也比专业级别的低很多,但和玉兔2比价格就差不多高出一倍,在此我想问一下Naza lite属于入门级产品,跟玉兔2相比功能两者有啥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上最后一句说的顺序正确,如果只是玩一下就算了的话就无所谓

感谢兄弟良言,正深思熟虑做好心理准备跳火坑!

楼主:
引用 网友E:
新买的悟空,准备上六轴。飞越690架子,恒力4822(570kv)电机,好赢30A铂金,飞越1238碳纤维浆,4S 5000毫 ...

兄弟你这个配置高端啊!令我望而却步!还是感谢你意见!

网友C:
引用 楼主:
超级感谢兄弟超详尽的意见,小弟受益匪浅。我也很向往Naza lite,价格也比专业级别的低很多,但和玉兔2比 ...

怎么说呢,兔子的话,调试比较麻烦,而且布线过程要注意电流对飞控的影响,naza会好很多,毕竟带的gps支架就高出10cm,兔子罗盘在飞控内,naza罗盘在gps里面,所以还是建议naza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么说呢,兔子的话,调试比较麻烦,而且布线过程要注意电流对飞控的影响,naza会好很多,毕竟带的gps支架 ...

那么功能方面两者有什么不同之处?

网友F:
我也是新人~  我现在 四轴 加电池有1400克 悲剧啊~    只能飞3分钟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么功能方面两者有什么不同之处?

功能上来说,lite的功能稍微少一些,兔子自带一键返航,失控返航,cf,锁头,云台增稳,osd模块也便宜
lite就没一键返航,但是lite有个返航点锁定方向,也很方便,lite不能接osd
虽然兔子功能看起来更多一些,但是怎么说呢,兔子在飞行过程中,不是很稳定就对了,lite只要操作得当,基本没有什么毛病,兔子嘛,动不动就不听话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兄弟的意见,另外我想请教一下,好盈出的有款20A和25A的四合一电调好吗?

我就用的这个4和1,20A的。

这家伙布线超级方便,电池插头一插,4个电机香蕉头一插,信号线插飞控,全搞定。

就是怕那一天坏了其中一个,整个就报废了。

而且根据APM的wiki,这东西直流线路很短,能大大降低对罗盘的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功能上来说,lite的功能稍微少一些,兔子自带一键返航,失控返航,cf,锁头,云台增稳,osd模块也便宜
l ...

这可让我犯难了,我正打算玩好四轴飞行后下一步我就在其上增加OSD,感受第一视角飞行,原本我想问一问Naza的飞控以后的扩展硬件是否一定要选择其门下的产品,看来lite我还是要再三考虑,那么APM的飞控你认为如何?在设置调试方面对新手来说复杂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也是新人~  我现在 四轴 加电池有1400克 悲剧啊~    只能飞3分钟

看来我要进入四轴大家庭还是要下苦功做足功课,门槛太高了,专业知识面也太广了,有待学习!同学,希望以后有机会跟你一起共同研究共同进步!

网友F:
引用 楼主:
看来我要进入四轴大家庭还是要下苦功做足功课,门槛太高了,专业知识面也太广了,有待学习!同学,希望以后 ...

我已经放弃四轴了 玩固定翼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可让我犯难了,我正打算玩好四轴飞行后下一步我就在其上增加OSD,感受第一视角飞行,原本我想问一问Naz ...

好吧,我没用过apm,对开源飞控有莫名恐惧,入魔之初就是一块kk把我弄的死去活来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已经放弃四轴了 玩固定翼了

~那我还是三思再三思!

网友G:
看来我要进入四轴大家庭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来我要进入四轴大家庭

支持支持~大门都为我们开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