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小精灵里面的V2飞控,除了主控,其他是不是都集成的?

楼主(2013-10-11):
除了V2主控就放在中间,GPS是不是没有壳子?另外两个组件是不是集成的拿不出来?

本来想入V2,看见小精灵配的就是V2,想把控拿出来用在自己机架上。

网友A:
精灵应该配的naza V1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精灵应该配的naza V1吧……

最近配的是V2了。。。

网友:
是不是哦

网友:
据说后面的换V2了

网友:
妈蛋,我买的就是最后一批v1的小精灵,就擦一个月,妈蛋

网友:
可以拿出來,但有的折騰了

网友:
小精灵都v2?

网友B:
我第一台是V1....第二台拆开同样V1......现在要买第三台问了很多人,有说V1,,,有说V2,,,,,现在的是不是集成我不知道,就今年8月前我买的两台拆开,看四电机,,四电调,,,一主控,,,,一接收,,,,,一LED,,,,,一块主控板,,,,顶盖一裸板GPS,,,,,,GPS一插口接脚架指南针,,,,完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第一台是V1....第二台拆开同样V1......现在要买第三台问了很多人,有说V1,,,有说V2,,,,,现在的是不是集成我 ...

谢谢。。。。。。。。。。。。。。。。。。。。。。。。。。。。。。。

网友:
目前新的小精灵已经是V2主控了 但是GPS 和 电源模块还是老版本的应该 所以LZ想把里面的V2拿出来用的话 自己还要准备GPS 还有NAZA V2的电源模块和LED灯

网友:
是V1版本,只不过GPS裸版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