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才能稳定航拍?抖动还是抖动!!

楼主(2013-10-11):
硬捆测试

云台测试

云台没开增稳。增稳了更抖。
为啥硬捆抖动比云台少。而且云台和硬捆都有果冻。
调了半个月了,电机,桨,PID都试过,几乎没啥作用。
已经无从下手改动了。求大侠指点。

F450机架。
Multiwii高配,MPU6050。
好盈30A。
F4006。改进口轴承。
ATG 1047桨。
2200ma/h电池

网友:
手机看不了视频。

你的是舵机云台吗?抖是必然。飞机不飞,舵机云台都抖。

舵机云台只能是FPV的时候,调整视角用的。

摄像,上无刷啊。

网友:
换个防抖性能好的摄像头

网友:
楼主这配置2200能飞多久。。 我是自己经过多种测试做了个建议云台,山狗直接扔上去,效果还不错。

网友:
LZ是你架子不好,不要用塑料的架子,用碳纤的或铝合金的都行

网友:
上飞狗无刷云台就不抖了

网友:
首先舵机云台效果不会有多好的,再就是如果非要用舵机云台,飞机整体的减震处理就要下大功夫
机架的刚性跟减震之间找个平衡,用动平衡过关的电机还有桨,这些都做好了,就算硬挂没云台,效果也不会太差
另外,住宅区附近就不要飞了吧...掉下来又是各种麻烦

网友:
好像一直在校姿态

网友:
同楼上…人多的地方,少飞…
安全第一!

网友:
要有   好的云台+好的飞控+好的多轴机体+好的飞行技术

网友A:
不是云台问题、看了视频你的四轴都没有稳定过、一直都在不断的晃动、 云台固定的螺丝不能扭太紧、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50087 看我的
我的是舵机云台来的、HD19摄像头加云台、4006电机 高仿APC 1047桨、还有就是飞控的感度你调整一下估计会稳定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云台问题、看了视频你的四轴都没有稳定过、一直都在不断的晃动、 云台固定的螺丝不能扭太紧、  http:// ...

松开舵就会飘走。要不停的打舵让四轴稳定。
你是什么机架,啥材质的?
除了机架,其他我都换过了。
打算考虑换机架试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松开舵就会飘走。要不停的打舵让四轴稳定。
你是什么机架,啥材质的?
除了机架,其他我都换过了。

你的没有GPS定点定位?我的是DJI F450机架、电机是950KV的、桨是和你的一样 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没有GPS定点定位?我的是DJI F450机架、电机是950KV的、桨是和你的一样 的

一样啊,我也是F450的,950kv的4006。
GPS有,但是我没开GPS,开了会飘走。
为啥你的能稳,我的就飞不稳呢?没道理啊。
我飞控是multiwii的。

要不要4006的电机加固圈。我车了9个,自己只用了4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样啊,我也是F450的,950kv的4006。
GPS有,但是我没开GPS,开了会飘走。
为啥你的能稳,我的就飞不稳 ...

我的飞控是naza v1的、开GPS在3级风中还是像钉子一样、
起飞前校准GPS、

网友:
楼主用的哪一款进口轴承啊,我4006轴承死活弄不下来,顶丝下了的

网友:
这就是云台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