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电调最高可以上几S电压?原来一直3S想6S可以吗?

楼主(2013-10-11):
无刷电调最高可以上几S电压?原来一直3S想6S可以吗?

网友:
上将,你这是在玩我们呢?

网友:
真上将 假上将呀!

网友:
请仔细看一下你电调的包皮上的标签是输入S范围,都有标的有2S-4S  2S-6S

网友:
上将,你的号被盗了吧

网友:
还有2-3S的具体看电调!支持!

网友:
这上将怎么混来的....潜水不合格啊。

网友:
大家不要乱说,人家是预备役的,不是假的

网友(2013-12-02):
有点搞,拿分走人

网友:
看到上面的2-6LiPo了没,就是2~6S的意思,  如果是1~3的就不能上6S最多只能到3S

网友:
电调支持的话可以上6S。不过建议还是别折腾了

网友:
看负载电流!

网友:
诡异的将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