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鼠尾硬轴头软轴的安装和保养方法,经过大量实验安全可靠,并且维护超级简单。

楼主(2013-10-11):
大家在玩船的时候,对于软轴的保养几乎是玩一次,拆一次,拆的时候工程量不小,十分麻烦,特别是像我的这样cat的轴,拆一次没个半小时弄不好,而且还下不去螺丝刀。

介绍一下,我的安装方法,这是标准的软轴润滑套内径4,用三个套在硬轴头上,安装桨插和桨、尼龙片。

下面是和桨安装好的样子,将润滑套的外径打磨一下,以用力能刚好插入老鼠尾即可。

最后一步,对插进去,就ok。

每次跑船回来,我都用毛巾包住螺旋桨用力拨出桨轴,用针管注入润滑脂,保养就搞定了,不需要2分钟。
经过过百速度的高速摧残,毫无问题,大家可以借鉴。

网友:
好的经验,学习。

网友:
这么快就变精华帖了?

网友:
好了好了
你得个精华
我的车贴可以躲过一劫了

网友:
每次开了回来拔一次?配合间隙会变大吧

网友:
软轴保养这么麻烦啊,完了,我都是从联轴器那一侧让电机转起来一点,然后加油了事,不过我那是玩着级别的,应该没事吧。

网友A:
嫌麻烦是玩不好船的~

网友:
在海水跑完,用這方法的話,下次放船時就會發生命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嫌麻烦是玩不好船的~

講得絕對正確!

网友B:
对了,各位大侠,4M软轴系统除了自润滑轴承外,有用过普通轴承的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了,各位大侠,4M软轴系统除了自润滑轴承外,有用过普通轴承的没?

4mm的软轴没见过用轴承的,3mm倒是都是轴承,这种自润滑的套,好保养,便宜,也好更换,承受的极限也不低。玩船是没有不麻烦的,适当的减少麻烦的程度也是很好的,能提高很多效率。

网友(2014-01-15):
我怕一不小心桨掉了,LZ遇到过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