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百度到Naza-M Lite的拆机图,自拆分享

楼主(2013-10-11):
不做评价,谨防嫌疑,大家自行欣赏吧PS:拍照技术不佳请谅解

顺便发一块自己做的电池
乔帮主:我说了,它永远不会怀孕

网友A:
集成度相当高

不过你那电池……你不怕NAZA跟着老乔走啊?

网友:
LZ应该换台照相机

网友B:
像是手机拍的

网友C:
楼主上面的处理器的型号是什么?

网友:
那电池实在是太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像是手机拍的

额,用的肾5,晚上拆的,宿舍灯光不太好,干脆拿自制Q5灯头的台灯照明,外加不会用光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集成度相当高

没事,老乔是喊不会来了,电池能招魂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上面的处理器的型号是什么?

处理器整个被类似环氧树脂的胶盖住了,全然看不出来

网友D:
楼主再拍一下中间的东西呗?第4张图那东西

网友:
楼主 主要是让大家看电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再拍一下中间的东西呗?第4张图那东西

东西现在不在我这,手头只剩V2了不忍心拆第四张右边是6轴传感器排线,线数好像在8根左右,线宽分3种,
最粗的两根,中粗的一根,剩下的细线应该是传数据用的,
传感器型号未知,安防于一个金属盒子里,Naza最沉的东西应该就是它,
盒子外双面都有减震绵,

排线左边是气压传感器,外形与MS5611基本一致,有两个独立的小隔板给挡着

网友:
你要是炸机了,乔帮主肯定从地里把你这电池收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东西现在不在我这,手头只剩V2了不忍心拆第四张右边是6轴传感器排线,线数好像在8根左右,线宽分 ...

那算了吧,结构和V1一模一样的感觉

网友:
谁说的集成度相当高啊  打开你的手机看看吧

网友:
继续拆啊,还有好多电子元件没拆呢

网友:
还没看到传感器呢。

网友:
为什么要拆呢

网友:
这么好,建议回复可见,必需要顶

网友E(2013-11-14):
请问naza是多功能模块供电, 可以用好赢天行者电调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naza是多功能模块供电, 可以用好赢天行者电调吗?

可以 我的V2用的就是天行者,把VCC(中间那根红线)拔出来,用热缩管封好就行
要注意模块的供流能力,不够用电调供电

网友E:
引用 楼主:
可以 我的V2用的就是天行者,把VCC(中间那根红线)拔出来,用热缩管封好就行
要注意模块的供流能力,不 ...

请问就是把电调的信号线的正极线拔掉吗?  负极不用拔掉吗?   要是不拔会烧飞控和电调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就是把电调的信号线的正极线拔掉吗?  负极不用拔掉吗?   要是不拔会烧飞控和电调吗?

是的,就是中间的正极VCC,也就是电源线,绝对不能拔地线(黑色)。

否则PWM就无法读取了,插了一般也不会烧,
只是每个电源模块之间的内阻由于生产因素,
或多或少都会有偏差,

供电的时候会因为内阻发热,反而影响电压转换效率,
差大了电源变负载,
真就有可能烧,所以供电模块不要随意并联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就是中间的正极VCC,也就是电源线,绝对不能拔地线(黑色)。

否则PWM就无法读取了,插了一般也 ...

好的,  谢谢

网友(2014-02-10):
可以在电路板 围一层锡箔纸吗 抗干扰

网友:
怎么不加积分呢啊?》

网友:
怎么不加积分呢啊?》怎么不加积分呢啊?》怎么不加积分呢啊?》怎么不加积分呢啊?》怎么不加积分呢啊?》

网友:
这照片照的,可惜了这次解剖。

网友:
飞上天了,电池还能回来吗?

网友:
干嘛要拆开?难道自行维修

网友F:
引用 楼主:
额,用的肾5,晚上拆的,宿舍灯光不太好,干脆拿自制Q5灯头的台灯照明,外加不会用光

别用Q5灯珠的台灯,对眼睛不好。换暖白的T6/U2吧,或者P7,用发光体大的灯泡配合小功率照明比较好。Q5\R5之类的,刺眼。

楼主:
引用 网友F:
别用Q5灯珠的台灯,对眼睛不好。换暖白的T6/U2吧,或者P7,用发光体大的灯泡配合小功率照明比较好。Q5\R5 ...

感谢提醒

网友(2014-06-21):
电脑都用Macbook air了,电池用好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