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光模组

楼主(2013-10-11):
网上卖的半导体激光模组可以通过某种方式把能量聚集到一起么?比如十个150mW聚到一起后构成1.5W。。。。。知道的朋友讲讲

网友:
很麻烦 发个图你看看 稍等

网友A:
看看找个  要重合光路 调整起来很麻烦的  有兴趣可以试验一下  棱镜不知道哪有卖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找个  要重合光路 调整起来很麻烦的  有兴趣可以试验一下  棱镜不知道哪有卖

可以增加功率么?光纤激光器有个光耦合感觉像可以集中到一起似的,就像太阳光,直接用个透镜就可以了,我想着弄百八十个红外线焊一起成平行光然后照到一个透镜上聚点,结果会是像阳光那样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增加功率么?光纤激光器有个光耦合感觉像可以集中到一起似的,就像太阳光,直接用个透镜就可以了,我想 ...

等你结果啊,弄好了我也拆二十个DVD光头来用.

网友:
多个要聚焦到一个点上,不是一般的器件可以完成的,代价不菲!
相关论坛可参考
http://bbs.kechuang***/forum.php ... ypeid&typeid=69
不建议费时费力费钱,请潜水学习!

网友:
不能忘了规矩!

网友:
有 1.5W的 单芯片激光二极管 ,自己做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