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轴续航问题

楼主(2013-10-11):
我的六轴是全碳650轴距的,电机是朗宇v3508 580kv的,电调是dji30A的,桨是1260的木浆, 用3s5000mah30c的电池留空3.5v下来续航11分钟,如果用4S5000mah30c的电池留空3.5v下来续航是13分钟,这样我倒觉得还不如直接用3s供电,请各位老师帮忙分析一下我的配置什么地方不合理?这样的六轴是3s合适还是4s合适?先谢谢了。

网友:
有不合理吗,时间也不错啊
楼下回答

网友:
沙发  个人意见,电机KV值在700左右  应该还行的   小弟新手  说错了  不要拍啊

网友A:
电调不知道你这个大疆的支持不 !!建议用好赢铂金40A 或者30A

网友:
才多了两分钟看似不太合理,多1S也不算重多少。我四 轴3S能上14分钟,,,4S能18分钟。不知道是不是你的桨还小了一丢丢?

网友B:
这样的六轴应该用6S

网友:
3508用4s咯

网友:
要想时间长必须6S

网友:
这时间正常的吧
还想咋?

网友C:
新买的悟空,准备上六轴。飞越690架子,恒力4822(570kv)电机,好赢30A铂金,飞越1238碳纤维浆,4S 5000毫安电池,这样合理不?新手没权发帖,借宝地一用。

网友:
你的桨小了

网友:
朗宇官网配桨数据有的,配1550的大疆碳桨,力效最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不知道你这个大疆的支持不 !!建议用好赢铂金40A 或者30A

我的飞控是naza的,完美支持的,我有好赢的飞腾40a没用上。

网友:
效能问题最重要了

楼主:
请给推荐一下如果用3s的话效能最好的桨,4s的话效能最好的桨,当然桨的长度只能是12的,我得机架决定了,14的装不下啊。

网友:
这架式有钱   我们做朋友吧

楼主:
什么有钱?别误会

网友:
你的电机是适合3S的还是4S的,看看哪个效率高,,,,你这个配置,应该来说要上10000毫安时以上的电池,才有好的航时,电池的大小和机子的级别,会有一个较合适的比例,如果你用你的这个配置,做一个4轴,那你的5000的电池差不多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样的六轴应该用6S

他那个KV值上6S怕不合适吧。

网友:
dji 30a支持到4s电,电调上标着呢
总重量多少?其实,10分钟多,属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新买的悟空,准备上六轴。飞越690架子,恒力4822(570kv)电机,好赢30A铂金,飞越1238碳纤维浆,4S 5000毫 ...

个人感觉不合理,KV570应该是用5S电1238桨最好(当然,没有5S的电池好买,除了个别品牌以外),要么换大一点KV值的电机要么换加长机臂并换大点的桨。不对之处,楼下纠正

网友:
楼主换电调吧,要不然早晚要出事,而且DJI的电调最大只支持4S

网友:
建议用好赢铂金40A 或者30A

网友:
还不错 东西都上齐了么

网友:
悟空买了,其他设备正准备上呢

网友:
我的目标就是这个

网友:
我的是恒力4822  KV690 APC12*3.8  4S 3300   飞越680不知配置合理吗?
请高手指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他那个KV值上6S怕不合适吧。

用6S的意思,是要电机、电调都要跟着配合,并不是说单独更换6S电池。

网友:
上大电池吧。

网友:
楼主的电池也是自己做的?

楼主:
自己diy,看我的帖子

网友:
1260的桨螺距是不是有些大了……这么高的KV值

网友:

引用 网友C:
新买的悟空,准备上六轴。飞越690架子,恒力4822(570kv)电机,好赢30A铂金,飞越1238碳纤维浆,4S 5000毫 ...

跟我配置差不多,飞14分钟左右

网友:
只有实际操用才能知道,试一下吧

网友:
和我的一样的配置 。不过我的刚刚出了

网友:
换mt3520 上8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