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用等离子切割机能加工这样的长形孔吗

楼主(2013-10-11):
花了1200元买了台锐龙lgk40等离子切割机,想用来加工这样的长孔。各位老师帮忙看看,怎么才能切割的标准啊。

网友:
做个走枪模

网友:
这种可以

网友:
你手上的是冲的~干嘛舍弃冲而用割?

网友:
数控就可以切。等离子跟激光精度都差不多,切这个小儿科

楼主:
我这里,冲这样一个孔要5毛钱啊!而且附近没有冲床!走枪模得用什么材料做啊

网友:
买个仿形切割机,一千多一个。不要火焰切割头,换上等离子切割把。
或者参照仿形切割机原理自造一个。这种方法切割速度稳定,割口漂亮。

网友:
当然可以啦

网友:
等离子可以割,但效率很低,还费割头。大批量的还是冲压,1秒一个

网友:
等离子可以加工长孔,我的改数控加工的,效从中间切,果很好。停了一年多没用了,打算出掉,你是哪的?

网友:
冲压吧,等离子代价太大,而且外观不好,甚至还需要后期打磨

网友:
数量多不?多就冲,几件就划线,两头的R先钻出来,再割腰眼,精度还是可一的饿

网友:
批量生产
等离子切割无论如何也不会比冲压经济

冲压是最经济的加工方法
看看AK47和司登***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