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用apm装电直,十字盘抽搐,帮忙啊

楼主(2013-10-11):
apm2.6,安装好了,所有校准做了,有gps,3.0.1固件,arming_check为1解锁的,sta自稳模式,自动修正动作正确
遥控器
推前方和后方十字盘抽搐,其它都不会,应该不正常吧?有可能什么原因?
重新校准了遥控器 所有校准之后还有问题 就一个一个再校准,校准一个试一次 按照校准四轴的方法 我还校准了电调的

网友A:
感度太高或舵机不匹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度太高或舵机不匹配?
感度什么的还没调整,舵机匹配问题的话,遥控打前后抽,左右不抽,推油门螺距上升也不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