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F3P机子做好后需要抓重心吗

楼主(2013-10-11):
机子做好后重心总是跟说明书上标的位置不一样
但是矶头如果要加重, 整体重量就会大幅提升
重心在f3P很重要吗?

网友A:
重心不对不好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心不对不好飞的。

感谢回复
可是我照着大神门制作的帖子制作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68638&extra=page%3D1%26filter%3Ddigest%26digest%3D1%26digest%3D1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30198&page=1&authorid=92394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95528&page=1&authorid=13508

就算把电装 电池 电调 都逼到最前面(机头)
如果重量可以达到140g内   要配平通常都还要追加20g
请问一下我到底错在哪

网友:
宁可头重,绝不可头轻,尤其是新手。

网友:
一般是靠移动电池位置来调整重心的。  而且要经过多次试飞多次调整才能找到 比较理想的重心位置 .

以后做机要注意,不要把尾部弄得太重了。不然会很杯具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
可是我照着大神门制作的帖子制作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68 ...

你的两个尾舵机是不是安装的太靠后了。

网友:
不管什么鸡都要抓重心的,哈哈大笑

网友:
对,用电池调整重心。

网友B:
调节重心不一定要加重吧!调节内部设备位置!特别是电池!要是不是很严重,水平舵也可以微调一点点。不调节重心怎么飞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调节重心不一定要加重吧!调节内部设备位置!特别是电池!要是不是很严重,水平舵也可以微调一点点。不调节 ...

我指的是为起飞就重心平衡    电池啥的都在最前面了
重心点透过两根绳子绑在架子上
要平衡都要追加好多重量
单纯飞上去靠条水平尾翼, 这我理解
指靠这样就可以了吗?

网友:
简单说:重心比重量更重要!
也没看见你的飞机!要是可以的话是不是也可以考虑小改一下!不一定按说明去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