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格宁D955mg和恒吉933那个好用?

楼主(2013-10-11):
请问:格宁D955mg和恒吉933那个好用?那个耐炸?网上各有分说,请使用过的朋友说说,谢谢

网友A:
格宁前几年我用过,买回来三个,其中有一个抖舵,邮回去给换了一个。装在450上约20几个起落抖舵,三个格宁全部拆下,换933也是20几个起落抖舵。后来用POWER,这个舵机较好用了好长时间也抖舵了。今年又看了933说是新款,又进了3个装机试用,大约600个起落其中一个舵机电机挂了,这说明该舵机电位器己过关,是个不错的物美价廉舵机。至于格宁有没有新款舵机问世我还没有考察,如果有人用过新格宁请出来说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格宁前几年我用过,买回来三个,其中有一个抖舵,邮回去给换了一个。装在450上约20几个起落抖舵,三个格宁全 ...

谢谢回复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

不客气!

网友:
933使用中,自认为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