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情况!真的不敢飞了!!!请DJI 技术帮助

楼主(2013-10-11):
非常情况!真的不敢飞了!!!请DJI 技术帮助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45446
莫名其面的 ,就给移走了!好歹给个说明、建议也好啊!
过了近十天,毫无影讯,等到的答复就是 移走完事!
你大酱也他妈太霸道了吧!

网友:
楼主,你说粗话会被禁言的,那样就再也没人看见你贴子了。

楼主:
是dji太可恶了!被气的!

网友A:
你的原贴我回了的,我也遇到和你一样的情况,你照我说的办法做问题就可以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原贴我回了的,我也遇到和你一样的情况,你照我说的办法做问题就可以解决。

大家在等待DJI的官方答复,只是不知道你是何方圣神?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dji太可恶了!被气的!

这个………应该是电池问题,我的也因为电池不行导致飞机乱抽,云台飘逸

网友:
dji不是有技术叫你pmqq了吗,还没解决?

网友B:
你用什么电池,用了多久了?

网友:
和你一样,也是玩航拍的。他解决不了这个问题,除非他换一种可靠的插头结构。所以目前只能自己动手焊一个插头。你可以焊好后先低空悬停测试,如果你连续几十个起落都不出问题就证明你的问题已经解决了。

网友:
把电池、插头焊接、还有线子这一系列检修一遍

网友B:
顺便付上我的抽筋视频

网友:
4楼方法挺好的,双保险,自力更生丰衣足食!

网友:
引用 网友B:
顺便付上我的抽筋视频

要密码

网友C:
楼主得到的回复估计是:
请PM给我你的QQ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得到的回复估计是:
请PM给我你的QQ号

是啊!结果也是 我PM 了QQ号码,然后就等待 。。。。。。。。。。。。。。。。。。。。。。。。。。。。。。。。。。。。。。。。。。。。。。。。。。。。。。。。。。。。。。。。。。。。。。。。。。。。。。。。。。。。。。。。。。。。。。。。。。。。。。。

到现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什么电池,用了多久了?

电池没有问题,我换了一套wkm+z15 今天还飞了4个航次,每次8分钟 黄河峡谷里飞的,一切正常,落地电压 3.78v!

网友:
接触问题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