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指点!

楼主(2013-10-11):
我装了一台六轴,飞得好好的.但有段时间没玩了,前两天拿去玩时想连接电脑改改参数连接不上了,原本好好的.我的大疆V2飞控USB线现在连接不到电脑了,请高手指点!是怎么回事呢?谢谢!飞机没事哦!可以飞就是USB连接不了电脑了.

网友:
线有问题吧,换条试试

网友:
不应该呀,电路线路查查

网友A:
usb接口,数据线,驱动,人品都有可能

网友B:
数据线或者电脑USB口仔细检查一下

网友C:
電腦系統問題可能性最大,先換台電腦吧!如果是WIN8就換WIN7試試
驅動程式是否有裝?接線USB接口是否正常?

网友D:
把调参软件重装

网友E:
你好,你可以试着将问题一个个排除一下。
1. USB 线是否是可以正常使用。
2. 将驱动及调参重新安装一次。
3. 电脑的USB端口是否能正常使用。

网友F:
应该是驱动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好,你可以试着将问题一个个排除一下。
1. USB 线是否是可以正常使用。
2. 将驱动及调参重新安装一次。 ...

好的,试试先!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应该是驱动的问题

好!先查查先!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调参软件重装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電腦系統問題可能性最大,先換台電腦吧!如果是WIN8就換WIN7試試
驅動程式是否有裝?接線USB接口是否正常?

好,谢谢!我查查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数据线或者电脑USB口仔细检查一下

好!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好,你可以试着将问题一个个排除一下。
1. USB 线是否是可以正常使用。
2. 将驱动及调参重新安装一次。 ...

USB线正常的,我驱动及调参都重装了一次也连接不上是怎么回事呢?我以前用过其他的线试过.会不会烧坏了呢!但那飞机正常的.就是进不了调参.是不是那灯那条线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usb接口,数据线,驱动,人品都有可能

同解

楼主:
数据线可以同三星的通用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