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 四轴炸了 帮忙分析下

楼主(2013-10-11):
  今天下班飞四轴 毫无征兆的炸机 apm 飞控pid调的完好,稳的不得了,
在高度70米高空 悬停模式 钉扎空中不动 然后在悬停模式下控制四轴前进 转弯
飞的好好的 忽然机体倾斜直接炸了 炸的我都不知道怎么回事、
配置 apm 2.5
好赢40a电调 朗宇2212 980kv 1045 桨 起飞重量1400g
  损失不大 机架完好一个电机完了,脚架断了

视频

网友A:
楼主你那你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那你的啊

江苏 泰州

网友:
呵呵 我也是的

网友A:
我兴化戴窑的

网友B:
看了视频,发现机子振动还是蛮大的,建议好好做一下静态和动态平衡,,,至于炸鸡,,感觉像失控使得,,请问楼主是什么遥控接收

网友C:
前段时间我的APM也炸了,初步分析是接收机问题,发给卖家去检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了视频,发现机子振动还是蛮大的,建议好好做一下静态和动态平衡,,,至于炸鸡,,感觉像失控使得,,请 ...

天地飞8

网友:
恩……震动的很厉害啊

网友:
右后电机停转
持续右偏航和右滚,很有可能是电机停转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天地飞8

天地飞的,难免会有失控的概率,但也不能确定,,,仔细看看电调接线,电源接线是否有虚线,,把调试好的参数再降一点下来

网友:
到下面听到鸡在叫,:“赶紧下来”“赶紧下来””“赶紧下来””“赶紧下来”

网友:
后面才好玩直接掉下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兴化戴窑的

我也是啊 我们都是泰州的!

网友:
会不会桨夹震松掉了,桨叶空转了。

网友:
传logs。    尊重别人劳动成果,严禁恶意灌水!必须输入1个以上中文!乱灌水会被封号处理哦

网友:
问题已经找出来  射浆!

网友:
建议大家不要用香蕉头,容易接触不好,导致莫名其妙的炸鸡。直接焊接100%。

网友:
呵呵沉默不语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前段时间我的APM也炸了,初步分析是接收机问题,发给卖家去检查了

你是什么接收机

网友:
上帝说:“ 哪来这么难看的机机啊? 去!” 接着它就炸了

网友:
香蕉头害人      自从那次后我就不用了。飞着的时候突然一边倾斜,还好掉草上,损失一块手机膜         拿起来可以接着飞

网友D:
可能浆松了 另外IPD调的很稳 倾斜过大APM很难调整回来 我的也翻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能浆松了 另外IPD调的很稳 倾斜过大APM很难调整回来 我的也翻过

你是怎么翻的

网友:
泰州人民都出来了,涛哥高兴了,说飞机炸了不要紧,只要主义真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我兴化戴窑的

我也是戴窑的~\(≧皿≦)/~

网友:
金林锅锅,换电机吧,2217

网友:
电机停转了吧

网友:
电机问题 哈哈

网友:
越窑青瓷邢窑白瓷你们戴窑是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怎么翻的

我一异形,飞航线,转弯太快,不能自稳翻掉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我也是戴窑的~\(≧皿≦)/~

你戴窑那的 ?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你戴窑那的 ?

新川,哈哈,你呢

网友:
估计是右前的电机停转了

网友:
先顶后看,年薪百万。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新川,哈哈,你呢

你是 玩直升机的吧?   我听修电话的说过 我黄易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你是 玩直升机的吧?   我听修电话的说过 我黄易的

嗯嗯,周才荣师傅对吧,我玩小直机,四轴还有好小子

网友:
找下黑匣子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嗯嗯,周才荣师傅对吧,我玩小直机,四轴还有好小子

是的 我以前和他一起上班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 我以前和他一起上班的

好的,以后有时间一起玩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