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角磨机和汽车抛光打蜡机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3-10-11):
如题 ,自己手上有几个角磨机 ,转数都是近万转 ,但给汽车抛光打蜡机一般才几百高也就3000转,想把自己用的角磨机改成打蜡机,接口不是问题,就是串激电机都是高转数,怎么才能有个好的方案改成打蜡机呢 ?可行的好建议加分打蜡机的电机和角磨机的电机区别大吗 ?

网友:
用皮带减速呗

楼主:
角磨机拿在手上给车抛光 皮带怎么安装

楼主:
今天想用类似电磨的软轴 ,另外一边用联轴器接一个2800的电机 ,是否可行?

网友:
速度差别太大
估计不换电机的话速度是降不下来的

网友:
抛光机是可以调速的,打蜡抛光转速可调的,转速太高能把漆面磨糊了的,可以加个抛光机的调速开关装上试试

网友:
你去买个2手调速器,角磨机用的。调速到3000转就可以,改装简单又实用,其他改装不建议,对人有危险。

网友:
再买个这个盘再装上抛光轮就可以了。

楼主:
楼上能介绍一下串激电机用的这种调速器吗 ?谢谢

网友:
出个馊主意给你:角末机接个轴 象钻头那样\再接个减速箱 可能叫行星减速\再接磨盘

网友:
简单方法就是买个风扇调速器调下,角磨机是串激电机交流直流电都能用,如有低压的直流电都能用.

网友:
买个可控硅调速器就行了

网友:
买个手电钻调速器安上就ok他们的电机都一样的,都是串激电机。

网友A:
角磨机可控硅调速,低速扭力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角磨机可控硅调速,低速扭力不够

有可能哦

网友:
感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