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种扭簧是怎么做的??

楼主(2013-10-11):
弹簧两边是如何固定在轴套上的???

网友:
两边有固定孔的

网友:
楼主在哪看到的,问问发图的人啊

网友:
想想恒龙的扭簧是这怎么固定的。就恍然大悟

网友:
轴套上有个孔,弹簧的两端折个直角插到轴套的孔上

网友:
好像液化气灶的压电打火撞针,也有着么安装的弹簧。

网友A:
我试过弹簧的两端折个直角,但实际操作是插不到轴套的孔上。

网友:
如果真想知道弹簧是怎么做成的?在广东的东莞那里特别多做弹簧的加工厂,什么样的弹簧你都可以一饱眼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试过弹簧的两端折个直角,但实际操作是插不到轴套的孔上。

是的,折弯弹簧不容易。需要定制弹簧的话就不方便更换改装了

网友B:
这是地方是个槽,轮挡和弹簧大小合适的话,就可以卡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地方是个槽,轮挡和弹簧大小合适的话,就可以卡住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