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看看这个双天的电机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3-10-11):
刚买的双天4250EA-10,用在阿波罗50上,准备上6S电的。结果有问题,麻烦大家给看看~~~

楼主:
麻烦大家给点建议吧!谢谢!

网友A:
现在双天的电机质量真的不行了,很多人飞3A的,50多个起落下来转子就歪了,磨到定子,然后发热烧掉,尤其是ea系列。另外看样子电调进角好像高了,调低一点。你用的是不是中特威的电调?这个牌子的东西用过几个发现真的不怎样

网友B:
设置下电调的启动模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双天的电机质量真的不行了,很多人飞3A的,50多个起落下来转子就歪了,磨到定子,然后发热烧掉,尤其是 ...

还真是中特威的电调,换了个好盈的电调就没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置下电调的启动模式吧

改过启动模式了,只是有所缓解。

网友:
中特威电调特有的现象,帮助电机启动用的,不是故障,设置成直升机模式就没有这个现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