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麦克风接口输入音频(图片添加了)

楼主(2013-10-11):
麦克风接口输入的是低电平,如果直接将音频输入会因增益过高导致麦克风口无法录制音频,你需要一个衰减电路来将音频转换为适合麦克风接口的电平!我画了个简单的电路接入其中调动可变电阻直到得到清晰的声音!画的很差,但是在某些录像模块上能用到,很实用!

网友A:
图呢?我在手机上没有看见哦!呵呵!

网友B:
1.2g图穿,因屏是白色线子。  可是拾音器是两跟接头,我应该怎么接线?
我想用电脑耳麦的拾音器,能用吗?

楼主:
RE: 给麦克风接口输入音频

引用 网友B:
1.2g图穿,因屏是白色线子。  可是拾音器是两跟接头,我应该怎么接线?
我想用电脑耳麦的拾音器,能用吗? ...

可以的,不过你说的我没怎么看懂,你说的是双声道的两个端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呢?我在手机上没有看见哦!呵呵!

图片添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2g图穿,因屏是白色线子。  可是拾音器是两跟接头,我应该怎么接线?
我想用电脑耳麦的拾音器,能用吗? ...

看明白你的意思了:1.2G是单声道的,你想用电脑的麦克风接口的话就用双联电位器,输入端并联单声道,输出端L和R分别接电位器的可调端,我没试过用电脑录制,其实也可以两个声道并联的,但是不知道有没有影响!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明白你的意思了:1.2G是单声道的,你想用电脑的麦克风接口的话就用双联电位器,输入端并联单声道,输出 ...

哦,我在研究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是创兴科的 内置mic想外接的话接哪个呢?有2个音频输入口

拆掉MIC随便接L或R通道,或者L和R的合成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