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2.5四轴新手问题

楼主(2013-10-11):
怎么设置油门行程??通电之后一直“滴。滴。滴”的响。。。把油门推到最大再差电他怎么没有反应??下午突然试好了,但我还是不知道哪里操作的不对。。但是校好了油门行程他又没法解锁飞不了,右满舵4秒飞控没反应。。。电机不启动。。。这又是怎么回事????

网友:
楼主可以试试先对电调进行手动校准:
1、先在APM上校准控,
2、断电,将电调的控制线直接插到 接收机的通道3;
3、油门推到最大,给电调加电,听到连续滴滴两声之后油门推到最小,
4、4个电调依次操作

第2个问题看看控的设置吧, 解锁是 油门最小 + YAW右满舵 ,   有的YAW设置在左手,有的在右手;

网友A:
看泡泡老师的视频

油门行程,我都是用接收机3通道一个个校准的,BB声响,你要参考厂家的电调说明书,官网有下。
APM2.5的解锁,地磁、AC加速度、遥控器都要先校准的,然后遥控器开关将飞行模式设置到Stablized,才能解锁。解锁时油门向右下按住4s,锁定时油门向左下按住4s。

网友:
先顶后看,年薪百万。

网友B(2013-11-14):
引用 网友A:
看泡泡老师的视频

油门行程,我都是用接收机3通道一个个校准的,BB声响,你要参考厂家的电调说明书,官网 ...

用WIKI的方法也行吧?是不是就是WIKI里说的ESC设置?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WIKI的方法也行吧?是不是就是WIKI里说的ESC设置?

应是一样的,没琢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