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入手四轴起飞加油就摇摆,这是怎么回事啊?

楼主(2013-10-11):
刚刚入手四轴起飞加油就摇摆,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A:
上点配置和图之类看看呀

网友B:
配置都不说?

网友C:
油门杆推的快点,别犹豫。一下到位就不会左右摇摆了。

网友D:
应该是pld没有设置好!!!!楼主慢慢折腾那apm吧!

网友E:
没设置好

网友F:
我也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