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人都玩双子星跟S4 零度YSX6受冷落了,X6你解锁怎么搞

楼主(2013-10-11):
我在北 京3环边上住着,以前玩X6挺爽的,北 京出事之后手残把X6升级了,解锁方式太不爽了。 起先在家里试飞掰杆可以解锁,但是油门刚推起来就不转了 又的掰杆,于是恼了去楼下飞成功解锁飞了两块电挺爽!
今天心情好 又去楼下飞掰杆解锁不了,想到另一个新进的8轴是先通电然后打返航模式在给动力电解锁然后掰杆,结果还成了飞起来没到一米就降落然后掰杆又无法解锁,
再试成功飞起来了 飞了1分钟吧
突然下降期间推油门没反应差点翻车!然后又无法解锁。
我想问问零度目前是如何解锁的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是北 京jin fei添加的程序吗????
正常该如何解锁  还有是 姿态模式下飞机离地之后会降到1米左右定高,有时候***拉油门一下子就起个2米然后自己往下掉!!!

网友A:
零度的飞控有没有被勒令五环内jin fei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零度的飞控有没有被勒令五环内jin fei

解锁了起飞然后自动降落什么回事?

网友A:
我猜首先零度估计也被要求在程序里加入了禁 飞的代码。有时候上电后不能启动而有时候上电后又能起飞但是过不久又自动降落,可能是因为和搜星定位有关的,若上电后过一段时间都还没起来,这个时候GPS已经搜完星定位好了,如果发现所定位置是在五环内就无法起飞;但是若上电后很快就掰杆起飞,因为还在搜索卫星还没定位好,不知飞机的确切位置,即使在五环内飞控也不知道,所以就允许起飞了。在起飞一段时间后搜星完成,发现位置是在五环内,这时就转入执行禁 飞那段代码,然后就降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猜首先零度估计也被要求在程序里加入了禁 飞的代码。有时候上电后不能启动而有时候上电后又能起飞但是过不 ...

谢谢~ 现在解锁是如何解锁的 ,在jin fei区外掰杆可以解锁吗?  而且不是官方发布没有检测到GPS 不能解锁吗!!  求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现在解锁是如何解锁的 ,在jin fei区外掰杆可以解锁吗?  而且不是官方发布没有检测到GPS 不能解锁 ...

好像如果飞控还没搜完卫星也是能起飞的吧,最少我个人在使用过这套飞控的时候是这样,不过不知道升级了固件会不会发生变化

网友:
五环内jin fei,飞控带gps就不能飞 你不知道啊,除了自动降落 其他控制无效

网友:
O哦哦哦 ,jin fe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