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电调失控问题

楼主(2013-10-11):
不知什么回事我有个ETTl电调去不到30米远就失控但换了好盈就没有这问题真的郁闷。请有经验的模友指教。

网友:
电调失控,不都是遥控失控吗???

网友:
有这个问题?应该还是接收机的问题吧!!

楼主:
同一个接收,为什么好盈的去到很远都没有问题。真的难解。

网友:
方波的问题!!!应该还是接收机!!

网友:
你有多的接受吗 换个看下!!!

网友A:
请在信号线加磁环一试。
另外注意,一点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在信号线加磁环一试。
另外注意,一点地。

万分感谢你,我本来是有磁环的,但怎会多了一条地线的?是自己加的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万分感谢你,我本来是有磁环的,但怎会多了一条地线的?是自己加的吗?

不是。看下图。
电调、ubec与接收间的连线,红线接电池正极,黑线接负极,绿色是信号线
etti 30V 电调要ubec 供电才能工作。
看下图,电调的供电,电流先经ubec,到接收,最后到电调。
因为电调内部无bec ,所以电调控制板部份可以理解为和正极是开路的。
但黑线,因为电调、ubec、接收的负极(黑线)全部是互通的,所以看下图就可以知到,这三个设备间的负极形成了一个环路。
因为各设备间工作电流不一样同时电线内阻的存在,会在环路中形成电位差,产生干扰。
所以你看到我之前发的电调图片中,电调的信号线接头,有一个针脚没有线的。也就是把电调和接收间的黑线截断。
磁环也是抗干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看下图。
电调、ubec与接收间的连线,红线接电池正极,黑线接负极,绿色是信号线
etti 30V 电调 ...

多谢你这么热心帮助,我想加你Q聊876362694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看下图。
电调、ubec与接收间的连线,红线接电池正极,黑线接负极,绿色是信号线
etti 30V 电调 ...

UbEc是什么来的,我对这些用词不懂还望教导,还有我看图需要两组线输入接收真的不明白。

网友:
估计电调电压不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看下图。
电调、ubec与接收间的连线,红线接电池正极,黑线接负极,绿色是信号线
etti 30V 电调 ...

前辈在否?我照你的方法买了个好盈UBEc接上效果比以前好但还是不如好盈的,我是这样的情况,鱼塘18亩但有2个增氧机在船穿过增氧机大约30米远的电缆就有干扰,但不穿过增氧这边有80米左右就没干扰,但好盈的就没有这问题真郁闷,在此再次多谢前辈的热心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