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舵的时候往下栽的很厉害 怎么调呢

楼主(2013-10-12):
就是打舵的时候飞机高度会掉   升降舵和副翼都是   掉的很厉害  大概离地5CM左右 一动就回地上了..

网友:
拉杆推杆都掉高度?

网友A:
说的具体一点,是十字盘整体往下沉么?

网友B:
打升降与副翼舵掉高度是正常的,但掉的也不是很历害,这要分打舵量多少。特别是距地面500mm左右正是地效范围,是直机上下浮动的稳定层,一般打舵掉高度都不是很大,查一查有无副翼或升降舵混控螺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的具体一点,是十字盘整体往下沉么?

不是十字盘 是飞机高度掉的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打升降与副翼舵掉高度是正常的,但掉的也不是很历害,这要分打舵量多少。特别是距地面500mm左右正是地效范围 ...

知道是掉高  但是我的掉的有点厉害啊    是不是舵机行程太大了

网友:
我的习惯是在打升降舵的时候微推油门,切3D的时候也是这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知道是掉高  但是我的掉的有点厉害啊    是不是舵机行程太大了

打舵的时候调节下油门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知道是掉高  但是我的掉的有点厉害啊    是不是舵机行程太大了

将熄火开关关闭,然后油门推杆推到悬停位置(约60%量),这时打副翼或升降舵,看十字盘是否有下行现象。如果有一定是副翼或升降舵混控螺距了,打开控的相关设置项,将其关闭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