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4006电机能做X8不?

楼主(2013-10-12):
手里练飞机上是4个4006电机,看老高的H8…心动得买了材料回来,想加几个同样电机,换控+GPS+自做机架+8个4006,大约能载重多少?微单,没问题的吧?要多大的桨?
我现在手里450四轴,是用的1147桨。

网友A:
没问题,载重应该大些,4006本就是一个皮实的电机,挺百搭的,向上可以带680的六旋翼,向下可以带450的四旋翼,飞的都不错。4006,690kv,12寸浆,效率不错的,就是只能用3s电,提高效率有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问题,载重应该大些,4006本就是一个皮实的电机,挺百搭的,向上可以带680的六旋翼,向下可以带450的四旋 ...

感谢老高!
那我就准备开干了…
还是那想法,准备先做木四轴看看,再加4电机,换控…先做木的再用铝合金。
昨天把家里一个不用的行李箱的拉杆拆了,感觉不错,应该够做个铝四轴的…,材料都不用买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老高!
那我就准备开干了…
还是那想法,准备先做木四轴看看,再加4电机,换控…先做木的再用铝合金 ...

你可真行,拆旅行箱。到建材市场去,铝合金20元8米,让店家裁成各种尺寸都行。
我建议你用12x12x1mm的铝合金,方的省事

网友B:
4006能用4S电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真行,拆旅行箱。到建材市场去,铝合金20元8米,让店家裁成各种尺寸都行。
我建议你用12x12x1mm的铝 ...

嗯…我先试试。钱不是问题,反正箱子也不用了,拆呗。先试下。
我这就是固定的不好搞…唉。昨天到处找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4006能用4S电池吧...

我也不是太清楚…我先搭起来再说。
期待高手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