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天地飞 MM

楼主(2013-10-12):
请问天地飞的控 能控 ESKY 的飞机吗 ?

网友:
这个等技术帝来,在下只能顶

楼主:
技术帝快来 请问天地飞的控 能控 ESKY 的飞机吗 ?

网友A:
改装后应该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装后应该能

请问怎样改  ?

楼主:
请问天地飞 MM天地飞的控 能控 ESKY 的飞机吗 ?

网友B:
肯定不可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肯定不可以啊

不可以?能定 ?试过 ?

网友:
只要控和接收机的编解码匹配就可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您好
共轴双桨的飞机要看能不能与摇控器对码,因用不上板控接收。
可以对码的话用固定翼模式就可以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