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赐教!!!650四轴

楼主(2013-10-12):
我得四轴在自稳,定点,定高时候总是在原地转圈飘。范围不大也就是直径1米到2米范围。这是哪里没有调好???等答案,多谢!!!

楼主:
对了 ,是玉兔2  飞控   ,4822   690KV, 1238的尼龙浆

楼主:
基本无风

网友A:
磁偏角正确,,罗盘矫正正确并且确保无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磁偏角正确,,罗盘矫正正确并且确保无干扰

哦    我再校一遍磁偏角试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    我再校一遍磁偏角试试

一般情况下,定点画圈圈,一般都是罗盘没矫正好,或者被干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情况下,定点画圈圈,一般都是罗盘没矫正好,或者被干扰了

明白了   我试试

网友B:
有一次我罗盘没校准,又开了送杆定点,直接撞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一次我罗盘没校准,又开了送杆定点,直接撞树了。

安慰安慰

网友:
有一次我罗盘没校准,又开了送杆定点,直接撞树了。
树断了没有?

网友:
新手学习,顶顶顶!!准备入魔,学习中!

网友C(2013-11-21):
我的四轴也是这个问题,以为没什么事,拿出去飞  飞远了直接往一边飘,遥控往另一边拉它就往另一边飘。最后。。。。。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四轴也是这个问题,以为没什么事,拿出去飞  飞远了直接往一边飘,遥控往另一边拉它就往另一边飘。最后 ...

最后炸了

网友:
罗盘干扰啊..刷锅。把兔子加高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