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否加个速度限制功能?

楼主(2013-10-12):
半年来一直在飞零度X4,拍了不少风光。最近把NAZA1装起来,中午全负载FPV发现手感真是大不一样啊!速度真够快的,所以转弯要小心空出缓冲距离,前进也不能推到底。这样飞倒也没什么,X4有时候也觉得太慢了难受。但是速度限制功能却能让fpv放心不少,不必飞得那么紧张。
建议增加飞行速度限制和降落速度限制,方便飞手。

另外,1668G重量的X650V,2216KV800 1147桨,4200mah3S(电池短路过)带gopro无刷云台图传,飞行6分开始闪红灯。这个效率咋样,还能提升飞行时间啊?

网友:
东西是死的,人是活的,直接修改控的设置就ok了。

网友:
还想咋限??

网友A:
LZ我配置和你一样,只是我机架是550四轴,起飞1680G,3S5000MA电池,可飞10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我配置和你一样,只是我机架是550四轴,起飞1680G,3S5000MA电池,可飞10分钟

回头换个电池试试看

网友:
DJI的东西手感和零度是不一样的 看个人习惯问题 个人觉得DJI的飞控可操作性更强 零度的话 觉得操控起来慢慢悠悠的 没有速度感 可能零度是完全为了航拍去设计的

网友B:
这个问题可以通过设置油门曲线解决吗,有人试过吗?本人喜欢动作灵活一些的,所以以前没试过。回头我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可以通过设置油门曲线解决吗,有人试过吗?本人喜欢动作灵活一些的,所以以前没试过。回头我试试。 ...

设置横滚俯仰通道行程或油门行程

网友C:
这问题完全不是问题……一个飞手能快不能慢,说明只是操作上的问题。

网友:
限速功能這.........控在您手上要快要慢完全是由樓主您的指令
6分鐘好像有點典短,換5200mah因該可以久點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问题完全不是问题……一个飞手能快不能慢,说明只是操作上的问题。

不方便哎

楼主:
零度玩的时候想下降直接油门减三格 飞机就会以最高限速下降 很省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