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4010充电器

楼主(2013-10-12):
请问4010充电器可否两通道串联使用充20S的电池组,同时可否记录20S电池组中每片电芯的充放电曲线

楼主:
比如充12S的电组,也要用两通道串联才能充的吧?两通道串联可否记录每片电芯的充放电曲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比如充12S的电组,也要用两通道串联才能充的吧?两通道串联可否记录每片电芯的充放电曲线

4010的同步模式是并联的!最高只能充10S的电池!关于放电曲线啥的有专门的软件接在电脑上可以看的

网友:
串联可以50A充电

楼主:
期待厂家出直接支持121416S的版本

网友:
引用 楼主:
期待厂家出直接支持121416S的版本

我只记得有个德国充电器可以支持12S充电外,一般的充电器最多也就支持到10S,没有必要搞什么20S的充电器吧!想用20S两组10S的串联不就好了?

网友(2014-07-18):
徐工就系特别多野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