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天快到了,要是能把这货改成遥控的,就好玩了

楼主(2013-10-12):
号子的战斗雪橇,就是转向机构不太好弄。

网上找的图

再来一张

网友A:
在镙旋桨後装个大舵面便好了,有多难?

网友:
这个你要搞,期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镙旋桨後装个大舵面便好了,有多难?

那不就失真啦

网友:
是不是还要把避震改成真的避震。。。。前面两只脚加微型舵机,,,然后上微型无线摄像头

网友:
前面的雪橇照着模型车改

网友:
这货转向是不是靠滑撬???

网友:
35的?16的?

网友:
不错呀,搞出来肯定漂亮

网友:
应该不是很难的事。尾部加一舵机,装一根长一些的双头舵机臂,舵机摆动时一头触地,自然加大单边阻力。做的巧妙的话,可以在撬板后端打孔,加阻尼销钉,用舵机臂去触压小销钉。

网友:
耗子这个1:35的,体积非常小,大约总长只有七八公分吧。车体宽度好像是2公分不到基本全靠微型

网友:
转向用陀机不行吗?

网友:
这货原来怎么转弯的????

网友:
训练一只鹦鹉。。。会不会好些。

网友:
前面的是战斗人员,后面是驾驶员,方向盘转动,带动1号座位底下的连杆,转动车底前部的滑撬,随便想到的,别当真

网友:
加个大桨叶估计真能再雪地里跑,嘿嘿,好玩具!

网友B:
这货改成轮式的应该更有趣。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货改成轮式的应该更有趣。
轮式就失真了

网友D:
这个做成1:16的应该挺好玩的,谢谢LZ的分享

网友E:
不但是转向问题…………动力也是个难题啊…………不会真拿个电机在后面吹着跑吧

网友E:
反面改履带…………前面雪橇保存

网友F:
直接把弄成矢量推进。

网友G:
前面雪橇改转向,或者后面风扇加舵面,感觉都挺好

网友H:
这车实际上是怎么转向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