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GPS问题请教!!

楼主(2013-10-12):
小弟正在做一个小项目,关于定位的,打算使用GPS定位,可是我们买来的GPS定位,距离漂移很厉害只能在百米范围。。我在想玉兔飞控的定点,虽然漂移但是也是在2米左右偏移,我想把玉兔或者哪吒的GPS用到项目中来,但是不知道然后读取数据,或者说不知道他的通信协议。。。求大侠赐教!!

网友A:
车用的GPS也没百米~

网友B:
你买的GPS有问题,或者你的环境有问题。
正常收星条件好的话,不会超过10米。

网友C:
到底哪种GPS性价比高啊?

网友D:
我也想做四旋翼方面的定位,一般的定位方法都有哪些啊,效果比较好的都有哪些,我就知道GPS和视觉定位!

网友E:
我也不了解,留个名坐等高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