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Aircraft黑匣子飞行报告的常用分析

楼主(2013-10-12):
本文描述了容易通过飞行报告发现的几类问题,可以作为日常诊断的参考。

1. 遥控器有没有不是自己操作的,检查有没有失控或跳舵之类的异常。
2. 定点不稳的时候看下星数和精度。
3. 电池放电正不正常,检查电池状态。
4. 电机输出是不是均匀,检查有没有电机装歪、有没有哪一臂的动力可能存在问题。
5. 航向和地磁的两条线是不是重合,检查有没有校准好或者有没有干扰。

遥控器
案例1:遥控器失控。

案例2:遥控器跳舵。

GPS星数和精度
案例1:卫星信号不稳定,精度不佳,定点悬停时有飘荡感。

注:如果长期卫星信号不佳,排除建筑物等干扰的前提下,可以考虑将GPS支高远离其它电子设备。

电池放电曲线
案例1:电池过放炸机。

案例2:电池状态欠佳。

电机、电调
案例1:电机安装不水平。

更新:据模友反应,某些碳桨有正反桨效率不一致的情况。正反桨效率不一致时,也会有这样的情形产生。
在使用这样的桨时,多少会有自旋倾向,建议将电池报警电压调高,以免在飞行中因冗余动力不足造成自旋而炸机。

案例2:某臂动力出问题。

案例3:电机输出波动范围大。

地磁和航向
案例1:罗盘未校准或校准时环境有干扰。

案例2:正常的例外。

震动

网友:
这样的贴很实用,收藏了。

网友:
电机装不平 我的貌似就这样的问题 135 比 246   不是高就是低   这也是不平吗 ?为什么这么有规律

网友:
整明白了,以后就能自己判断了。

网友:
最好把它放到说明书中,做一个新的版本吧。包括异常判断,正常数值范围,

网友:
不错,学习了,如果有更详细的数据区间值就更好

网友:
电机输出数据波动大除了感度高之外会不会是风大引起的?

网友A:
井辰,我想问一下六轴为什么突然3个电机功率大,3个小,导致旋转90度挂树,之后一起飞就***自旋 http://log.xaircraft.com/#2013_10_07_024746.250_141.3.01.44  从这个纪录以后都是自旋

网友:
看到震动系数,我震惊了,NND,哥的是1.5啊!我去,得干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井辰,我想问一下六轴为什么突然3个电机功率大,3个小,导致旋转90度挂树,之后一起飞就***自旋 http://log ...

起飞那一刻是你向右打了方向舵,大概半秒多钟26%右方向舵。

我看了后面突然旋转的方向和电机输出:向左旋转,飞控提高135的电机输出来抑制仍然不起作用。
建议检查电机电调,特别是135。具体可以在黑匣子回放的00:01:22.784开始单步跟踪。

网友:
引用 楼主:
起飞那一刻是你向右打了方向舵,大概半秒多钟26%右方向舵。

我看了后面突然旋转的方向和电机输出:向左 ...

我怀疑是不是桨送了,因为有些电机一拧桨,桨就转

网友:
学习并收藏了,希望能多点数据案例分析!

网友:
这个帮顶下 很实用!!

网友:
出现了类似 18楼的问题,四轴
    先是偶尔自旋。 详细检查后发现1 3 电机输出明显偏高, 根据建议调平电机,但是任然13偏高。
现在还出现了,高频抖动的情况,类似于感度过高的抖动,无法正常飞行。

网友(2013-11-16):
顶  我的sx偶尔抽筋一下   不知什么原因

网友:
顶一下,让更多的人看到……

网友(2014-10-15):
这个贴NB!必须要顶!

网友:
震动怎么看???

网友:
没有黑匣子的也要攒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