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架载机两套图传是否可以实现?????

楼主(2013-10-12):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在多轴的载机上是否能装两套一样的图传,通过改变两套图传的信道来让飞手和云台手都能看到画面而不用分心,简单的说就是飞手只用管飞行,而云台手就可以自由操作云台拍摄各种复合镜头,以前做过一套图传两个接收两套监视器,但是飞手看到的依然是云台传回的图像,我的想法是其中一套图传由固定式摄像头简单接入,另一套通过Z15传回给云台手。
      但是一直有个疑问,就是;两套图传会不会相互干扰,就以5.8G  500毫瓦的图传为例,载机就是S800,图传装在脚架上,会不会功率稍大点的压制功率稍低的(不知道相同图传的发射功率是否一样,会不会存在差异????)两套图传是否要相隔足够远的距离????两套图传是否会干扰飞控????
      在群里问了一下又说可以的,有说不行的,我凌乱了,请教大家。谢谢!!!!!

网友:
这个问题 我也想问问。

网友:
这个很简单吧,飞手加个CCD的摄像头,再加套图传即可吧,选择不同的频道各看各的。

网友A:
可以 我试过4套同时用4个频道互相无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 我试过4套同时用4个频道互相无干扰

感谢您的指点,如果相互无干扰的话na试试,试问一下您装4套图传的距离是否相隔过近???

网友:
别选择相近的频道,可以选择相距较远的如5.645ghz和5.945ghz频道,以避免临频干扰。实际使用效果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