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燕四合一电调

楼主(2013-10-12):
入手一个多月以来表现一直良好,优于好赢四合一
今天正常飞行过程中,高度大概十几米突然电机停转炸鸡
测试发现电调上电无自检,无动力输出,只有bec输出,拆开后目视无脱焊,元件无异常,不知道什么原因
新品小白鼠当的,哎
还好炸草地上,否则不堪设想

网友:
你好,收到您的投诉,如果是产品问题请与客服联络,我们将尽全力查出原因,并帮您解决。
另外声明,银燕在新产品推出时绝对不是草率为之,时经过大量实际飞行测试的,请您尽管放心,个别产品的问题我们需要个别处理,这样我们也能在以后改进。
谢谢!

楼主:
厂家态度还比较积极,发回去研究吧,看看结果

楼主:
厂家主动要求发回检测,一切正常了,只能解释为人品问题,当时一时气愤有过激之处,银燕对模友的问题不回避不逃避,积极联系解决问题,而不是删帖封堵,大大值得赞扬 电调升级后寄回,炸坏的银燕电机给更换,虽然不值多少钱,这种态度值得肯定,这种国内厂家不多了 相信银燕越飞越高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厂家主动要求发回检测,一切正常了,只能解释为人品问题,当时一时气愤有过激之处,银燕对模友的问题不回避 ...

模友的肯定和信任才是我们最大的骄傲!我们愿意和模友一同成长~!一起享受飞行乐趣~~

网友(2013-11-19):
我也是用的银燕四合一电调

网友:
是25A的,求电调说明书

网友(2014-03-31):
引用 网友A:
模友的肯定和信任才是我们最大的骄傲!我们愿意和模友一同成长~!一起享受飞行乐趣~~

你好  刚买的银燕4合一电调 油门校准怎么就一个电机有声音啊  现在就一个电机转 其他3个不转 校准也没声音

网友B:
刚买的银燕4合一电调 油门校准怎么就一个电机有声音啊  现在就一个电机转 其他3个不转 校准也没声音 怎么校准油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刚买的银燕4合一电调 油门校准怎么就一个电机有声音啊  现在就一个电机转 其他3个不转 校准也没声音 怎 ...

我也遇到过这个情况,多设置几次油门就可以了,你试试吧

网友C(2014-09-20):
请教EMAX四和一电调怎么和Naza-M Lite连接?和好盈的头不一样呀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请教EMAX四和一电调怎么和Naza-M Lite连接?和好盈的头不一样呀

请问解决了吗?未解决请PM联系方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解决了吗?未解决请PM联系方式。

fireice647一样的情况,刚买的银燕4合一电调 油门校准4个电机有声音,第一次测试,4个电机都转,收油 在试,现在就一个电机转 其他3个不转 校准也没声音 怎么校准油门啊?

网友:
新买的Fc580机架,上下板距离很小,想了很多办法,买的长螺丝,毫不容易吧四合一防进去,有要拆,崩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