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友求助

楼主(2013-10-12):
友哥们给推荐 数控雕刻玉的雕刻刀 在此谢过

网友:
钨钢刀  硬度70以下的软玉可以雕  硬度再高的硬玉就要用精钢石刀具了

网友A(2013-11-21):
朋友你的X8119都有什么附件,能介绍一下吗,,我也新搞了一台,不知道都有什么附件,,,先谢谢

网友:
玉石浮雕通常要用三把刀,依次是 平底刀(电镀金刚石)、球头刀(电镀金刚石)、锥度刀(钨钢)。

楼主(2015-01-03):
引用 网友A:
朋友你的X8119都有什么附件,能介绍一下吗,,我也新搞了一台,不知道都有什么附件,,,先谢谢

一件也没有连拉杆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