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小胖电调改过恒龙坦克的高手求助

楼主(2013-10-12):
我就成功控制了底盘的前后左右,后面的不知道怎么弄了,希望有得到成功人士的帮助

还有我的上下是在左面控制的,左右是在遥控器的右手遥感控制的,怎么和说明不一样啊- -!

不知道怎么弄,请求帮助

接收器怎么插始终是个技术性难题

这是我的电调,好像叫小胖电调,不会弄

这是我的底盘

这是我的遥控器,主要是应为遥控距离的关系所以想改遥控器

网友:
1、得到说明书了没???按说明书弄。

2、接收上的接线换位置,总有一款适合你。

网友:
关键是要跟接收机的通道一一对应,不然很难找到键位的。

网友A:
内容   把自己控上的1234通道搞清楚,再结合d楼图片安装。例如左手为3,4通道,则3为履带油门,4为转向。。。。。。如果想用右手控制车的前后左右,就调换相对应的插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图

你是不是上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容   把自己控上的1234通道搞清楚,再结合d楼图片安装。例如左手为3,4通道,则3为履带油门,4为转向。。 ...

你是上海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上海的吗

河北唐山的附近好像没有玩坦克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不是上海的

武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