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直机有副翼能直接改无副翼吗?

楼主(2013-10-12):
买了一套450有副翼空机,想装成无副翼的,能否将就原来的旋翼头总成,只是去掉平衡副翼的那一部分,上面保留桨夹部分,下面保留十字盘部分。主轴不换。不知这样行不行,高度对不对?又或者,只换无副翼上面部分,保留十字盘和主轴行不行?请有经验的老友指教。谢谢!

网友:
桨夹球头臂太短,摇杆微微一动,飞机就翻跟头。你也可以将舵机的球头臂调短同时大小动作调整。但是炸鸡的力反馈能把你舵机炸飞。

网友A:
必须桨夹球头臂加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必须桨夹球头臂加长,

换大桨夹总成可行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换大桨夹总成可行吗?

换总成可以,据说如果没有三轴陀螺仪有抽筋手也可以驾驶,但是难度很大、特别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总成可以,据说如果没有三轴陀螺仪有抽筋手也可以驾驶,但是难度很大、特别累。

换旋翼头总成,换三轴陀螺仪。参见无副翼机机图片。

水平有限,供参考!

网友:
改无副翼加个陀螺仪

网友:
换个陀螺仪跟旋翼头吧,这样好点

网友:
最简单的 改造 : 也要 花费 120元 左右。。

看:无需三轴陀螺、裸飞90元廉价450直升机,改500十字盘、无副翼。有录象

我出售 该套件 500十字盘+钢管,+  金属无副翼旋翼头

自己找 我的 :交易帖子,就能找到 我的 TaoBao 。。。

网友B:
可以的 我以前改过  这是前端时间改的500

网友:
可以保留十字盘和主轴,上面的都要换。

网友:
换旋翼头加3轴陀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总成可以,据说如果没有三轴陀螺仪有抽筋手也可以驾驶,但是难度很大、特别累。

没有三轴的确可以飞。就是要比有副翼碎舵打的频率更高。
要用原来的十字盘和主轴的话,不要买DFC的旋翼头就可以了。我反正买错了,买了个飞越DFC的,主轴不通用,十字盘也不通用,而且DFC调试的拉杆很蛋疼。如果上三轴的话模拟舵机也要升级数码的

网友:
能改的呀!

网友:
换旋翼头和十字盘

网友:
十字盘不用换,陀螺仪要换

网友C:
我改的FBL,换了三轴陀螺仪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改的FBL,换了三轴陀螺仪

三轴必须的

网友:
我觉得有副翼和无副翼飞着差不多。

网友D:
可以改的,十字盘不用换,换旋翼头,FBL或DFC就行了,三轴必须换,原来的锁尾出了吧,无副翼调试比有副翼简单得多,维护也简单得多,但好的三轴也是个贵东西,目前模友用起好的有VB 1400多,MB1200多,KDS EB2  800,无副翼调得好的话,自旋十周不用修舵,和有副翼相比可以简单的形容下,有副翼是手动档,无副翼是自动档,可以把精力更多的放在看沿途风景中去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改的,十字盘不用换,换旋翼头,FBL或DFC就行了,三轴必须换,原来的锁尾出了吧,无副翼调试比有副翼简 ...

多谢指教和鼓励!真的觉得入魔飞电直有点难。要学的知识太多,要掌握的技术太多,遇到的问题也太多!也谢谢楼上各位!

网友:
呵呵,改造中,但是感觉三轴陀螺仪的调试比较难

网友:
菜鸟路过一下··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过路!!!

网友:
我认为三轴简单些,

网友:
俺也改一个瞧瞧

网友:
换旋翼头、陀螺仪

网友:
留个印 以后会用到

网友(2013-12-19):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 我以前改过  这是前端时间改的500

你好,请问一下。有副翼旋翼头直接改无副翼,那个向位器怎么固定啊、不然负螺距的时候会掉。我试着加长那两根向位器导杆。然是正螺距的时候又会和十字盘冲突。不知道怎么固定。求大师指点QQ421890500

网友(2014-01-28):
有副翼改无副翼,三件套:旋翼头(可保留十字盘)、三轴、主轴(长短不一样),剩下的都一样,我这是指亚拓和飞越的飞机,其他的没飞过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