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人头痛的尾部振动

楼主(2013-10-12):
只要装上尾桨夹就会振动   换新还是不行  只有拆了尾桨夹才不会振动

网友:
排震...确定是桨不平还是尾中联甚至桨夹问题

网友:
有点震动没关系,我是有副翼

网友:
震动不麻手为准

网友A:
楼主咱俩的情况类似,一次偶然的机会把尾中联带着桨夹往尾轴上装的时候震动突然大的受不鸟。我就尝试着把中联顶丝松开,让中联在尾轴上转动一个角度后再上紧顶丝,带尾桨通电油门到头,感觉震动在减小,如此慢慢尝试圆周方向的最小震动位置,我试了大约六七分钟,顶丝松了又紧了十几次,终于满意了~

网友:
换尾中联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咱俩的情况类似,一次偶然的机会把尾中联带着桨夹往尾轴上装的时候震动突然大的受不鸟。我就尝试着把中 ...

大哥你高明啊 很少人会想到你这个方法

网友B:
基本就是尾桨夹或者尾轴的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基本就是尾桨夹或者尾轴的问题了

尾桨夹和尾轴都已换新 还是振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尾桨夹和尾轴都已换新 还是振

第一,尾轴新的不代表就是直的,参考我的坑爹尾轴帖:【更新】尾轴——直机排震的重中之重
第二,有没有尝试检查尾中联?这个也有很大的可能。
第三,如果尾轴和尾中联都没问题,那就只可能是尾轴轴承了。不过一般不炸鸡这里不会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