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Z15的卡环是否能装进16-50的镜头?在线等!

楼主(2013-10-12):
请教,Z15的卡环是否能装进16-50的镜头?在线等!多谢

网友A:
实测可以,但建议把环的两边用粗砂纸磨薄一点(看到两边银色的部分了吧?那就是磨过的),因为不磨的话,会顶到卡口释放按钮和镜头变焦拨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实测可以,但建议把环的两边用粗砂纸磨薄一点(看到两边银色的部分了吧?那就是磨过的),因为不磨的话,会 ...

差点告诉楼主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测可以,但建议把环的两边用粗砂纸磨薄一点(看到两边银色的部分了吧?那就是磨过的),因为不磨的话,会 ...

高手啊!十分感谢!还得继续请教,需要磨掉多少呢?还有,用这个镜头的话,会不会影响画面的稳定性?

网友:
可以,上天是不行了,当个稳定器没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高手啊!十分感谢!还得继续请教,需要磨掉多少呢?还有,用这个镜头的话,会不会影响画面的稳定性?

两边各磨1mm,其实我是磨到累了才不磨的,你能磨多少就磨多少,各磨2mm就很爽了。

我平时除了E 10-18mm超广角镜头外,最常用的就是E 16-50mm了,不过老实说,这16-50mm画质跟16mm饼干差不多,都是没啥细节的,而10-18mm就好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