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WC 2.2 求助。。。。

楼主(2013-10-12):
CRIUS 2.5的板子其他都正常了,就是板子箭头方向朝上 ,调试界面上却朝下 。求解,谢谢

网友:
那个不是这样看的,你把机子放平,在gui内看到的是机子上方

网友:
箭头朝向前方 不朝上好吧

网友:
校准电子罗盘等

网友A:
不要折腾了省钱才是费钱的开始。。NAZA。。999了 。。。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要折腾了省钱才是费钱的开始。。NAZA。。999了 。。。

嘿嘿!过来人,支持!

网友:
你的[电脑]里是向东南西北的那边
(看字母e是东)再看看你的机头的实际方向
相同就对了。我是这么认为的O(∩_∩)O

网友:
说明书里说的蓝色大板子,要特别注意机头方向和白色箭头相反,你的可能就是这个板子哦,我买的是小板子,搞了一段时间,后来买了个LITE,省事多了,MWC闲置了

网友B:
....naza999,我等了很久了,等他还要跌,就像买股票一样,快跌吧

网友C:
现在矫正陀螺仪,不行的话就改一下固件,里面就是一个X,Y,Z三个轴的方向,那个里面把Y轴改成-Y,如果原来的是-Y就改成Y,其实MWC不难,多摸索

网友:
引用 网友B:
....naza999,我等了很久了,等他还要跌,就像买股票一样,快跌吧

降到600我就买,嘿嘿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要折腾了省钱才是费钱的开始。。NAZA。。999了 。。。

人家问问题,你来说风凉话,挺有意思。

网友:
校准罗盘、水平。

网友:
校准MAG、ACC,然后箭头朝北

网友:
nanz的gps很值钱!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矫正陀螺仪,不行的话就改一下固件,里面就是一个X,Y,Z三个轴的方向,那个里面把Y轴改成-Y,如果原来 ...

你開了電子指北針 所以GUI介面的前方是北邊 轉一下機子朝北就正確了
或是關掉電子指北針就可以朝上了

這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要折腾了省钱才是费钱的开始。。NAZA。。999了 。。。

可是听说这货只没有电台没有别的东西可接了也就GPS是吧..

楼主:
磁阻应该是对的 指南指北都正确。估计是陀螺有问题,板子朝前,显示向后,偏左显示偏右。想把板子倒装,头尾倒过来后左右前后又是反的。。。。。 固件里关于 水平/陀螺/磁阻的XZY也改过,无效。

网友:
关注中,我也有这样的问题,不知道怎么搞

网友:
这是问题吗?这是正常的,好好想想方向。提示点:想像把电脑转180度后就一样了。

楼主:
不管机头朝前还是朝后,上下左右都是反的。楼上的没有理解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管机头朝前还是朝后,上下左右都是反的。楼上的没有理解意思

你说这一点我之前是没想过的,现在 想了想结果也是一样。按图中你知道3在哪边吗,就是左上角呀,在电脑中就是右下角呀。还有请回复我,不然我是看不到提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