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per cp进入闪灯模式无动力

楼主(2013-10-12):
求助:大家有没有见过super cp初始化正常后操作任何摇杆主板指示灯又进入闪灯模式的情况?在闪灯模式下
舵机
工作正常主
电机
不工作。这个故障发生在一次正常飞行3分钟后,有点像低电压保护的样子,可是换了新
电池
故障也没有消除。
该机已经改无刷,把全部的舵机插头和电机插头拔掉只剩下主板故障依然。估计是主板的问题了。

网友A:
我有一次也这样,换别的电池就好了,看看电池插头有无氧化。

网友B:
我是返厂了。

网友C:
两块主板都是这样。刚返厂,等结果。这该不会是SCP的又一个通病吧?

网友D:
无刷,启动电调失败。
重新接电源,推油门的时候不要缩。

网友E(2013-11-21):
楼主的控是不是刷了固件了呢??我也是这样的现象,还在等着求解